[芯片资料及翻译] 对开关电源的检修方法个人综述之自激式

楼主(2012-06-02):
对开关电源的检修方法个人综述

开关电源简述:

  开关电源从激励方式来看,有自激和它激两种。还有一个分类形式--串联和并联,串联电路已完全淘汰,没必要再研究它了。其中自激电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家也很熟悉的是A3电源,它激的基本都是电源模块或者用一个小集成块驱动开关管。模块的代表电路有STR-S6709/STR6656等,独立集成块驱动开关管TEA2261、TDA4605等.新机型已经出现了很多模块,几乎都是它激式了。单块模块基本都是它激电路,也有自激的,比如6309。

  自激电路基本构成:自激电路的实质其实就是一个单管自激振荡电路,加入脉宽控制电路和稳压取样电路就成了最基本的开关电源。当然,实际电路还要加入必要的过流过压保护。自激振荡电路的调整方式除了脉冲宽度调整外,还有一个方式--调频,调频电路比较复杂,已经落伍,基本不用。我见过的机型好像都是一些欧洲品牌。

   自激振荡电路有两个最基本的元件:一个电阻(约20-47欧)和一个电容串联,正是它们将开关变压器某绕组的脉冲信号反馈到三极管基极,以维持三极管的稳定振荡状态。它激电路构成:它激电路因电路形式比较复杂,用分离元件来实现是不现实的,而集成电路的优势恰恰是能将复杂的多元件电路集成到一个芯片之中,所以它激电路最适合模块,自激电路中各种大容量(相对的,1UF已经大得不得了啦)电容较多,反倒难以集成化,也难以开发出新型号模块。
  它激模块的特征更明显,振荡源是  需要工作电压的,这个电压当然要滤波、稳压,还要从整流主电源上获得启动电压,启动后自动从开关变压器获取电源维持稳定工作。不管自激或者它激,必然有一个能承受高压脉冲的开关管。在自激电路中通常都是普通三极管(NPN)。场效应管相对来说能承受更大的功率和温度而体积可以稍微小一点,因此,新出现的电源模块大多数都是集成了场效应管。
  以上谈到的是常见CRT电视机的开关电源,不包括电脑主机电源、液晶等离子电视机电源。说句题外话,液晶等离子电源被设计得很复杂,元件也很特殊,虽然说的是节能高效,个人认为,弄得那么复杂很可能还有技术垄断的成份,让你没法修。
   自激电路维修心得:
  上面说了,自激电路的核心就是单管振荡电路.ok,只要振荡回路具备,启动电流具备,振荡条件完整了。检修一个不能起振的电源,有的同志会检查每一个元件,查不到就晕,我也查,但只是粗查,我使用的是数字表,在线量一量各二极管三极管、光藕、电阻。没找到明显坏元件时,我会毫不犹豫的去掉脉宽控制,让开关管独立振荡,先把电源启动起来。短路脉宽控制三极管BE结,命令它停止工作。
  开关管失去控制完全自由振荡,将输出很高电压,同时开关管自身电流、集电极脉冲电位都会升高,开关管会击穿。取消脉宽控制当然要有前提--在开关变压器进电处割断,串入200W灯泡,这200W灯泡能起到限流作用,可保证开关管不烧。输出+B接假负载25W,这25W的目的是将电压输出强行拖低,迫使输出电压不至于太高而损坏后面电路。(行管be结短接命令行输出暂停。
  好啦,电源接近裸体了,只剩下启动电阻和振荡回路的电阻电容,没理由不起振了(变压器损坏极少见,输出短路自然要优先排除)。
  起振了,恢复脉宽三极管,其它实质问题没解决,此时仍然会“三无”.  第二步,脱开光藕次级一个脚,让光藕失效,光藕是一个分界点,脱开后电源起振,问题在稳压取样和光藕本身,还不能起振,从光藕到脉控管之间就是病根了。没有光藕的电路,可从脉控三极管至取样三极管之间,逐级短路或短路,逐级让电路停止工作。通电、安全,我的法宝。可能麻烦一点,但百试不爽,指导徒弟维修能更快让他接受并消化。
  近日维修两例:
1,A3电源不起振。
  徒弟已仔细测量了各个元件,检修陷入困境。再次问他确认每个元件都测量过了吗,回答肯定。三下五除二,串入灯泡接上假负载。短路脉控管be结,不起振,有点晕,见鬼了。莫非该管ce漏电,拆了它,起振了,哈哈。测量它,好的,换一个装上去,还是不起振。
  冷静分析,应该是启动电流问题了,该电路启动电阻由三个电阻串联,量第二个电阻后面居然还有100V,它之后只剩下一个15k到开关管基极了,只能是15K阻值变大了,判断正确,开路了,15k还并了一个二极管,启动电流要通过这个反接的二极管(软击穿它)才能到达,修复。
这15k电阻是应该能在线量出来的,不能起振也应该首先检查启动电路,被徒弟误导,呵呵。
参见附图

第二例 6309模块,不起振。

本人对6309很陌生,各功能脚不熟悉,只好老一套,串、并灯泡。安全措施建立后,脱掉光藕,不能起振。网上求援,立即找到该电源图纸,检查了各重要部位,无果,可以确认外围元件正常。模块损坏通常都是击穿,这里没有击穿,损坏可能性不大,晚上维修也买不来元件,第二天必须交货,用户就住在附近50米内,不能及时修好声誉扫地。
  再次网上求援,求该模块内部电路,拉登版主伸出了援手, 在此谢谢了。 分析内部电路3脚是开关管的基极,2脚发射极,1脚集电极。换到二极管档测量这个三极管,be结压降900(数字表显示值),bc结700,be结显然不对!
  被逼无奈,找一开关管直接并联上去,开机,起振。心中一乐,以为可就此修复这个模块。
  恢复光藕,不行,不能稳压,短路光藕次级,无效,实测电压约150V.果断判定模块损坏,停工,令徒弟清早买回6309,告诉他装上去一定ok, 当然ok.  此例没有灯泡的保护措施,检修是有一定困难的,(能直接换一个就免谈了,换上了直接开机也会有顾虑)。

网友:
楼主这是你的原创吗?如果不是,请主标明转贴,这不但是对原作者的褒奖,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网友:
“串联电路已完全淘汰”,这里有个明显的错误。这里所说的串联开关电源是指非隔离型Buck拓扑的,它是最基本开关电源拓扑,目前应用广泛,并在不断进化中。

网友:
“调频电路比较复杂,已经落伍,基本不用”,这里有个明显的错误。虽然变频式开关电源应用比较少,但并没淘汰,依旧不断在应用。一些小电流的升压型DC/DC电源IC就是这样的。

网友:
“自激电路中各种大容量(相对的,1UF已经大得不得了啦)电容较多,反倒难以集成化,也难以开发出新型号模块”,这里有个明显的错误。经典自激开关电源就是RCC拓扑的了,这方面日本在国际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据说RCC拓扑就是由日本人设计提出的),特别是三肯公司。早年间就有RCC拓扑电源集成IC应用于电视、VCD、DVD了,目前还有更多谐振型、准谐振RCC电源集成IC出现,像我在工业设备中就见过MA3000系列。

网友:
学习了,不是很明白,太多专业用语了

网友:
“我会毫不犹豫的去掉脉宽控制,让开关管独立振荡”,这里有个明显的错误。自激型与它激型的主要区别在于:自激型的开关管是振荡电路的一个环节,没了开关管,根本无法起振;它激型的开关信号来自于其它专门的电路,这个信号可以不依赖于开关管这个环节。

网友:
“ 第二步,脱开光藕次级一个脚,让光藕失效”,这里有个重大错误。处于反馈回路中的光耦是不能这样简单开路的,如果像作者这么“简单粗暴”会造成输出电压急剧上升,可能严重威胁到后续电路的安全。这是一个初学者极容易出现的问题,后果很严重!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6173-1-1.html

版主很认真呀,还是实践过才有真理。

网友:
是原创还是乾坤大挪移?楼主这个太"经典"了!百度上有一大把,估计都是抄袭楼主的作品了哦?

网友:
总的来讲,本文是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错误诸多,并且是违背常识的!

网友:
就当笑话一样看了,太理论而片面的东西

网友:
没有版主的回复,还差点被他误导了,建议删贴

网友(点评):
别呀,正好拉出来示众^_^

网友:
原文不可信,点评很精彩。不失为一篇反面教材!
关于串联200W的灯泡一说,还是有可能烧掉开关管的。起码足够干掉辅助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