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中的杯具

楼主(2012-06-02):
我自己用的联想E290G白天用的好好的晚上突然不显示了。换上可调电源,电流跑0.5几, 诊断卡跑00,CPU没工作。就拆了,在裸板上量量(我学的是台机主板维修),也 没找到什么问题,偶尔几次可以显示,进系统都没问题。接下来杯具发生了。在用万用表量时钟芯片脚的时候,碰到2个脚了,就冒出了1屡烟,心咯嘣一下完了,亏大了,再用可调电源开,电流跑0.28了。自己没法搞了,早上就带着裸板(我以为带裸板方便,最后给自己带了麻烦真的无语)去文3路修了。我跟接活的人说了:这板子开始电流跑0.5几,我用万用表量时钟芯片的时候,时钟芯片冒烟了应该挂了,现在电流跑0.28.我就走了。过了1小时后打电话给我说问题查到了修好150元,我说0K.下午我把板子拿回来了。开始可以点亮的,我不否认。我把板子装回去,快装好了就剩几个螺丝没装,又不显示了,电流跑0.5几,到我第一个故障了。就打电话给维修的,我说板子开始可以亮的,等我装好就不亮了,他就说了你刚才说也能点起来的,还有你事带裸板来修的,你自己装。。。。。我明白他说我装的时候搞坏的。晚上在搞有的时候能显示。就这样一天过去了。第2天早上我有可以试,可以显示但要按2次,第一次按了电流跑0.55关了再按就亮了。反复搞了10几次都可以。发现个问题能正常开机的时候风扇是转一下就停了,电流跑0.5几的时候风扇一直转个不停。我又拿到店去修了,说我这么,都是我的错了,把责任都推给我。下午打电话给我说没法修了。今天早上我去拿退了我50元(收了150元前天)。拿回来上可调一看 完了。电流跑0.7几的,心里有疑问了。把机子拆开看了,桥都加焊过了(我修东西的习惯:我喜欢用工业酒精把修过的东西都刷过的,没有焊膏留在上面的印记)。换上CPU假负载,量了下CPU复位没了。在量其他复位都有。量南桥是否发出给CPU ,也有。 是不是北桥挂了啊!!这明摆的事:说帮我检测下,就是帮我桥加焊了下,问题没查到,桥挂了,就说修不好了。你骗不懂得人可以,骗我在迅维学过的人是不可能的。(如果问我为什么要拿去修,我自己没料板,波波,BGA更别想了)。我不否认第一次把我人为的故障修好了,电流跑0.55的没查出来(有时可以显示的)。第2次就把我的故障扩大了,桥都挂了(第2次没修前,偶尔可以开机的)。我现在也不想去问了,就当是教训。修的人自己心里清楚的很。

好多维修商职业道德现在低得很,修不好就往死的整。
不会整,不要乱整,这种人太多了
现在这行很乱呀。

网友:
这修理的真不地道。LZ先在坛子里问声就好了。看看自己能修不。修不了也知道那坏了省的挨骗

网友:
座桥有风险       有没有给你说

网友:
他说是给我检查下 没说要做桥 ,要做的话,我就不会拿去了

网友:
先换个板子吧应该不是很贵,然后怒力学习笔记本维修再买个BGA,回头修好了当备用。

网友:
看来楼主没有遇到高手啊

网友:
我遇到的应该是传说中的高手,说出来你都不相信

网友:
      LZ和我前几天一样,,我老乡的SONY 保隔坏了。CPU的场管坏。我自己吧CPU场管换成代用的可以亮机了。保隔没修就没用。保隔的IC挂了。。
    过几天TB上买了保隔的IC换上还是不行。在量+5V待机时,悲剧发生了。它的上管是双MOS管封装的 我下意识把S极的三个脚是连在一起的。随便打在1.2脚之间。19V直接加到5V上去了。导致短路,
    烧鸡呗。显卡供电的IC挂了、重新找了个型号相近的换上现在OK亮机了。。暂时不敢再去动它了。
    特别提醒修机时要格外小心!

网友(点评):
双MOS管。。你在焊接的时候。看脚位就能看到了。还焊、。

网友:
第一个故障应该是北桥虚焊,被你搞坏的是时钟芯片,换上就好了,北桥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现在是他们没搞好  就说修不了 北桥上的电容好像对地短路哦

网友:
动桥动显卡的都是要先报风险的。。唉,刚开始做那会就吃过这样的亏,

网友:
找维修要找技术好的,不找瞎鼓捣的。

网友:
好好学习,能自己修最好呀。

网友:
实在搞不好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