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主板开机不上电

楼主(2012-06-02):
各位大大,小弟手上一块C61主板开机不上电,测开关针电压3.35V,一个0.21V,开关针到IO(型号W83627EHF)第68脚可以通,晶振两脚有0.2V的压差,用镊子点下IO第71脚可以开机,请问这种故障要从哪里着手,怎么修?谢谢

网友:
短接开机排针,I/O的68、67、73、72有电压变化吗?PG71脚电压多少?时钟和复位测了吗

网友:
短接开机针,测下IO第71脚

网友:
谢谢以上热心朋友回复
是桥虚焊了,加焊桥可以上电,但上假负载后测VTT电压0.94,PLL2.59V,CPU内核电压1.54V,PG信号1.9V,复位1.9V,但时钟输入输出均无电压,上CPU诊断卡跑50 4C 63 62,一直重复,请各位师傅帮小弟分析下要如何着手

网友:
式下刷BOSS      不过我也只是个学徒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你们继续

网友:
是南桥虚焊了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