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楼主(2012-06-02):
请教一下IBM T61的U61 BD4176KVT可不可以用R60的BD4175KVT代换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代换的哦,上次我代过一个冒烟。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兄弟,这个肯定不可以的啦
同意楼主:
5.0
xuwucai
同意楼主:

网友:
能不能换换试试就知道了
有的时候,别人说的不一定对的

网友:
芯片组都不同,而且芯片型号都不同!没试过!如果楼主想知道答案,就像楼上说的,要亲身试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