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的主板关机后,键鼠的灯依然是亮的怎么解决?

楼主(2012-06-02):
V星H61的主板关机后,键鼠的灯依然是亮的怎么解决?boss设置里面可以解决吗?

网友(点评):
一般在键盘口附近,有跳线,看一下

网友:
查看有无键鼠供电的跳线,有则改跳线,无则关机后手动切断主机供电或改键鼠的供电线路

网友:
有些板子是那样的吧,我待机插上键盘鼠标它们的灯也会亮啊,没事的吧

网友:
进dos里恢复出厂的设置

网友:
看有无键鼠供电的跳线,有则改跳线,无则关机后手动切断主机供电或改键鼠的供电线路

网友:
BIOS 里面能关掉这些的!

网友:
电脑关了断掉电源绝对管用,不管用你来找我。

网友:
要是有跳线,跳到另一头5V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