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维修问题

楼主(2012-06-02):
台达电源型号:dps-180KB-10A 上面有一个原件坏了,原件上标的是v10K7找不到同型号的原件,不知这是什么类型的原件,可以用什么原件代换

网友:
上图看看一串数字一头雾水

网友:
上个图看看,也许见过的话

网友:
应该上个图或说明封装,这样难给你找了

网友:
要看位置和作用吧

网友:
猜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

网友:
要看它用地那个位置,上图就好办。

网友:
没看图的话,我猜是压敏电阻,或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