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IT8712F-S开机电路

楼主(2012-06-02):
杂牌945主板原板晶振32.768K被拆了,补上后通电自动上电,复位灯常亮,查开机脚针只有约0.5V,IT8712F-S的4脚有5V供电,晶振32.768K两脚无电压,不知哪里有问题请各位老师多多帮忙,

补充内容 (2012-6-3 15:20):
后来再测试晶振,发现两脚有极低的电压,分别0.27V 0.22V个人感觉是IO坏了,没有备件,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网友:
晶振两脚无电压是关键所在,查它。正常不插电,有电池的情况就应该两脚有电压。

补充内容 (2012-6-4 08:03):
对,晶振两端有0.几V的电压是对的,你说没有电压就不对了。

网友:
待机要晶振要起振

网友:
晶振有四脚,其中两脚是固定脚。量另外两脚的对地阻值,不能为无穷大也不能太小

网友:
从待机电路开始

网友:
后来再测试晶振,发现两脚有极低的电压,分别0.27V 0.22V个人感觉是IO坏了,没有备件,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网友:
开机排针上电压不正确,看看上拉电压  要不就是上拉排阻坏了!  要不就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
我是新人,遇到一个跑04的板,PS/2有零点几的电压,是不是也I/O的问题呀?

网友:
搞下南桥 试试

网友(2012-07-02):
查下资料不就行了!

网友(2012-11-09):
我手上有个板 775的  32768晶振没电压

网友(2013-04-25):
建议楼主多去看看主板维修资料 案例

网友(2013-06-07):
待机的条件要满足  不然不开机

网友:
IO或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