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IT8712F-S开机电路

楼主(2012-06-02):
杂牌945主板原板晶振32.768K被拆了,补上后通电自动上电,复位灯常亮,查开机脚针只有约0.5V,IT8712F-S的4脚有5V供电,晶振32.768K两脚无电压,不知哪里有问题请各位老师多多帮忙,

补充内容 (2012-6-3 15:14):
后来再测试晶振,发现两脚有极低的电压,分别0.27V 0.22V个人感觉是IO坏了,没有备件,不知大家发为如何?

网友A:
首先声明我是新手,你应该先看看南桥是不是坏了一般晶振无电压应该看南桥

网友:
要不是门电路,要不就是电源的9脚和14脚的电阻坏了。IO也是有可能的。最好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声明我是新手,你应该先看看南桥是不是坏了一般晶振无电压应该看南桥

电容你不用优先考虑?

网友:
后来再测试晶振,发现两脚有极低的电压,分别0.27V 0.22V个人感觉是IO坏了,没有备件,不知大家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