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代工笔记本上电时序

楼主(2012-06-02):
前提:3VPCU电压先供给EC,当EC有电压以后,外接的32.768KHZ晶振开始起振,【是3VPCU待机电压正常后,EC发出电压给晶振】,晶振起振后,给EC待机时提供一个时钟,复位是有一个电阻和一个充电电容延迟以后产生复位【LREST】,当EC的待机、时钟、复位满足以后,EC发出片选信号选中BIOS,从BIOS芯片中读取程序,去配置EC中的GPIO的引脚定义,当EC待机条件满足后,程序的代码也读取出来了,EC就可以上电了

在EC上电之前,还有个前提条件:(几个信号)

A:EC第一个信号:LID—EC#这个信号是S3的休眠开关检测信号

说明:LID—EC#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被上拉的一个信号,如果被强制拉低到一个低电位的话,机器是上不了电的,不能实现通电

B:EC第二个信号: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

说明:当适配器插入时,在ACIN处也是有一个电压值的,如果此电压值没有起来,EC就认为适配器没有检测到,那么也是上不了电的

C:EC第三个信号:电池电量低的检测信号(BAT—LOW)

说明:如果电池电量低,EC也会停止上电,此脚必须有一个高电平,上拉电压,才正常

时序步骤:

1:NBSWON#:开机触发信号,未按开机键之前,此信号有3VPCU上拉电压,按下电源键,此信号被拉至地,形成低电位有效触发至EC

NBSWON#是一个高——低——高的低电位有效触发信号

2:当EC收到有效触发以后,EC就发出一个S5—ON高电位信号,S5—ON一出来就控制将3VPCU电压转换成3V—S5供至南桥:VCCSUS3.3(3.3V待机),将5VPCU电压转换成5V—S5供至南桥的V5REFSUS(5V待机),此时南桥有了待机电压

3:(1):EC发出RSMRST#信号(从低到迟续高电位)至南桥中的RSMRST#脚位,其目的是:清零南桥里面的ACPI控制器的逻辑关系

  (2):EC收到NBSWON#后,延时发出DNBSWON#低电位有效触发至南桥中的PWRBIN#脚位,告知南桥用户已按下电源键

4:当南桥供电、时钟、复位条件满足以后以及收到PWRBIN#有效触发后,依次发出高电平的SLP—S3#、SLP—S4#(或S5#)的信号,SLP—S4#更名为:SUSC#,SLP—S3#更名为:SUSB#信号发至EC

5:EC收到这两个高电位信号以后,分别将:SUSC#转换成SUSON(SUSON是用于开启各种SUS电压),将SUSB#转换成MAINON(MAINON是用于开启各种MAIN电压或是正电压开启信号,比如:+3V、+5V),EC将SUSB#信号延时99ms后,发出VRON,用于开启CPU的VCORE电压

6:在各路电压产生正常以后,各路电压的PWRGOOD信号相连经逻辑相遇后产生HWPG信号供至EC,HWPG给到EC后,EC就发出PWROK更至南桥里面的PWROK信号脚位上(PWROK代表所有系统电压都正常)

备注:在广达笔记本中,只要其中任意一个PWRGD没有起来,HWPG就会被拉低,HWPG被拉低,EC就检查不到HWPG这个信号,就会停止发出MAINON和SUSON,故障表现为:掉电

7:其中CPU的VCORE电压正常后,MAX8550发出IMVP—PWG信号(代表CPU的核心电压电源好信号),此信号去到两路:

一路:此信号发至南桥的VRMPWRGD脚位,告知南桥此时CPU的核心电压已经常

另一路:此信号发至北桥的PWROK脚位,作为北桥的重要工作条件

8:当南桥里面的PWROK和VRMPWRGD这两个条件满足以后,此两个信号经逻辑相遇产生CPUPWRGD信号供至CPU

9:当南桥发出CPUPWRGD以后,南桥内部经过延时缓冲发出PCIRST#(原始复位)、PLTRST(平台复位),其中PCIRST供给所有PCI设备,PLTRST供给GPU、IDE、北桥

10:北桥在供电、时钟、PWROK均满足正常时以及收到PLTRST后,发出CPURST供至CPU

11:南桥发出INIT#初始化信号至CPU

12:CPU开始工作,发出第一个寻址指令信号ADS#

另外备注:当CPU条件满足以后,CPU就会发出地址信号,先过北桥,通过DMI总线到南桥,通过LPC到EC,通过X—BUS到BIOS,从BIOS里面读取开机自检信息,然后按照原路再返回,最终先将信息载入到内存,然后CPU再到内存一步一步去读取,对整个系统一个测试,如果测试所有硬件没有问题,那此机器就可以点亮,如果检测有问题就会出现档代码或跑一下就不跑码了

同意樓主

网友:
写的不对地方请大家指出。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有没有  这个板子的图纸 传一份啊  我好 对着 学习学习

网友:
VRON
什么时候发出的
在EC就发出PWROK更至南桥
的前面还是后面
南桥要不要给一个什么信号EC才发出VRON

网友:
VRON 什么时候发出的
在EC 发给南桥PWROK的前面还是后面
要不要南桥给一个什么信事情经EC才发出VRON

网友:
你说的哪个型号的图纸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写的好!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火呢?

网友:
朋友顶一一下你

网友:
真是好东西,值得学习,收下啦。

网友:
真是要看进去,上个星期一片S5_ON没出来,搞了我好久,最后还是没搞出来,郁闷。

网友:
非常经典  很适合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2023-07-23):
感谢分享!非常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