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机,叼爷CQ42

楼主(2012-06-02):
收了台CQ42来用,400,屏坏,,还修过显卡,,失败啊,真失败,真该拆机看下,
好了,正题,开机温度高,OK,拆,清理风扇,装,继续测,好吧,显卡温度报警,拆,加铜片,装,UPC报警,,这尼玛搞个蛋了 ,,火了,U上个薄片,显卡上个厚的 ,风扇刚装上 ,,显卡片掉了 ,。。。怎么弄都一样,上片U热不上显卡热,,收的这乃神机。。。。。

兄弟们,,,收机有风险,拆机需谨慎钠

网友:
我收了台V3000的机器,AMD单桥的,在HP售后收了片P65独立县卡的主板,加个U换上去,也是温度高的要命,搞了 几次都没搞下来,只好将就用,用了3个月还没出问题,就是烫的很

网友:
有硬盘不   LZ

网友A:
楼主,那个神机收了没错,拆了卖配件吧。。还是值的,我经常收。。。想自己留着用,那神机,你懂的。。。。

网友:
    收的价格给多了

网友:
一般我就给他200,那天哪小女还特有个性走了没出门就回来了。联想的Y430换屏换散热器

网友B:
没写完按错了,换好后显卡温度稍微高一点50多度,还行玩着不错可惜让我哥抢跑了,都怪我说收的便宜了。呜呜呜呜

网友:
是得注意点,

网友:
3000都敢要,不是更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神机收了没错,拆了卖配件吧。。还是值的,我经常收。。。想自己留着用,那神机,你懂的。。。。

是的,,我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写完按错了,换好后显卡温度稍微高一点50多度,还行玩着不错可惜让我哥抢跑了,都怪我说收的便宜了。呜呜 ...

50多度阿,我是开机随便跑下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