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宽屏,不定时白屏!!!!(没有思路了)!

楼主(2012-06-02):
一台三星P1950,19宽屏,红色呼吸灯触摸开关那种。  09年的
现在是开机正常,用着用着突然就白了。关了再开还是白,断了信号线 再插上还是白。。只好关机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然后用了一会还是那个现象。。
维修过程:
开始以为是屏供电问题,所以在白的瞬间测量,屏供电电压正常。。怀疑供电不足,于是将5V直接飞到屏上,用了一会故障依旧
电源板高压找了个一模一样的换了。没效果,用其他驱动板点不亮屏,纠结,于是加焊主芯片,换3.3稳压,所有电容。。装机故障还是依旧!!
怀疑是屏的问题,拆之,测量各保险,电容基本正常,加焊主芯片,升压IC  11173.3等,换了升压电感。加焊了屏线接口,换了屏线。鼓掌还是依旧!抓狂了。!!!

现在是没有思路了。。屏是三星的。。不知道这是不是通病。。。大侠们帮忙分析分析还有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
测一下屏上面那个5V升12V那里有没有问题

网友:
白屏时测屏上的DC-DC电路的电压:VDA,VGH。VGL,VCOM电压,一般是5V升压电路不工作

网友:
三星 测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 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修过很多这样的,你把屏线的5V断开,用线直接飞到屏上就好了

AM2

网友:
看看屏有没有 问题 ,正常情况下只接供电屏就是暗屏!

网友:
驱动板给刷一下

网友:
這樣一般來說是升壓芯片不正常。查升壓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