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55-US3L REV:2.0主板按电源开关后反复加电怎么下手?

楼主(2012-06-02):
技嘉GA-P55-US3L REV:2.0主板,关机时一切正常,再开机就变成了按电源开关后反复加电。将CPU、内存、显卡都去除后进行最小化系统测试依然如此,CMOS放电无效,测试电源绿线电压为5v-0v反复循环,检测其他地方未发现问题,请问该从何下手进行维修?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吧,再搞绿线的三极管有没有损坏,不行加焊南桥,再不行就要考虑换桥了。。。。都是南桥搞鬼的

网友:
换电源试试,再查下IO,再次是查桥。

网友:
加电时看诊断卡有没复位,有没跑码,新点的技加板主板工作不正常是会自动开关机的,或短接电源绿色线看那个供电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