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300V只有100多V

楼主(2012-06-02):
今天碰到个电源,可能比较好点吧客户要求修,检测300V变100多V 是整流全桥坏了吗?我随便从一个电源板上拆了个全桥,试了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请路过高手指教。。。。

网友:
换那两个300V滤波电容

网友:
换掉的2个大电容,容量,耐压要一样

网友(点评):
光是2个大电容还不够,下面的2小的也要换。不然还是一样的。

网友:
滤波电容还有限幅电阴两个。在大电容并着的吧

补充内容 (2012-6-3 23:28):
打错字,是电阻的啊。两个并着。。。。哈哈。失意了。。。。。。。。

网友:
滤波电容还有限幅电阴两个。在大电容并着的吧

网友:
因開是有線路段路吧

网友:
两个电容貌似很正常哦

网友:
学习了。。。一般都不修电源的。。。以后有时间也来试试。。

网友:
修电源很危险吧

网友(点评):
其实没什么,搞错啦继续炸一下。

网友:
与桥式整流滤波电容并联的2个均压电阻阻值要一样,100K~470K范围都可以。

网友:
新手,学习了,不过,一般电源坏了,直接换,一是节省时间,二也赚到钱了,呵呵

网友(2013-04-10):
我也有和楼主同样的问题和疑问,测整流桥输出两端只有100多v,两个大电容两端只有40多v,拆下两个大电容用电阻档测量能正常充放电,整流桥拆下一个个测试都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