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到C1

楼主(2012-06-02):
今天下午接到客户一个老电脑,主板 :ms-6787 ver:2  询问客户,能开机,不显示。
上诊断卡,跑码到C1,一般是内存问题,取下内存,擦金手指,重新安装,依旧跑码到C1,停止;
换一个正常使用的内存,安装上去,问题依旧,跑码到C1,确认主板不过内存,主板有点问题?跟客户说主板坏了,留个电话,客户走了,等客户走了,把主板从机箱取下,主板太多灰尘,清理下,然后观察主板,发现问题了, ,此处怎么多一个这个东东(离电源插口较近,被其挡住,在机箱,不易看到),用镊子,把它挑出来。上内存,开机跑码,正常点亮。
总结:记住饼哥所说的,主板维修流程,询问故障,故障还原外观检查呀。修主板之前,应该仔细观察主板,看有没有什么断线,烧焦的地方,还有什么这样的“东东”等。

补充内容 (2012-6-3 10:05):
今天收了客户30元,呵呵。询问客户,在别的店修过,那家说是内存的问题,要换内存,收80元(二手的内存),他没有修,到我这里来了。

同意楼主: 3.9 反对楼主: 5.0

网友:
老主板,也只能收这么多了。
价格低了点儿

网友:
才收三十元啊,价格太低了吧。
那家搞上去的吧 人家都说是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
钱收少了,这行不好混哦,我至少收个60
这么巧啊,怎么进去的呢?望闻问切得会运用啊

网友:
可惜是个铁丝,不是金条呀。。

网友(点评):
我怎么觉得是锡丝?

网友:
收多少钱,这个钱真好赚!

网友:
不可能一个人用电脑好好的就多了东西的,看起来像锡

网友:
1KB
行内规矩?大家懂的...

网友:
怎么掉这个东西进去啊?捡便宜了,呵呵

网友:
需仔细查看板

网友:
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应是灰太多了吧,要不人家板装在机箱里好好的也不可能掉这么个东东到那么里面去。

网友:
天上掉的馅饼不要都拣不到,不然就可惜了 哦。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报多少价了?

网友(点评):
我猜楼主收30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楼主今天的运气还真好啊   不用什么力气  就搞好一张板  我们什么时候才有那样的运气啊

网友:
做维修的  细心是基本功

网友:
这钱好赚

网友(点评):
好赚也要眼尖才行。

网友:
经常会有螺丝帽子掉在机箱里同主板短路。

网友:
路上也没颠掉了真运气啊

网友:
见过机箱进虫子和老鼠造成电脑问题的没见过这么短的铁丝也能进机箱的。真是2012什么稀奇事情都有啊。楼主你赚到了。

网友:
还好金属丝在主板上没烧坏什么元件,比较幸运了。顾客和你人员儿都很好!修板1望2闻3问4切基本功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不读内存的。用橡皮插下就可以的拉。

网友:
行挺好,捡了个便宜呀,呵呵。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幸运的,像捡钱似的。顶你。

网友:
呵呵,这钱来的太容易了

网友:
收30太便宜了。。。五十差不多

网友:
那个不是铁丝啊,那个东东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网友:
敲一笔吗

网友:
这锡丝掉地还真有技术!

网友:
拿来板子后不管好坏,先用洗板水给它洗个澡再说。给它洗白白了,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网友:
是不是之前有人修过了,不小心掉了锡线在里面了吧?也许是上一家的弄掉进去的?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

网友:
收30好便宜

网友:
呵呵,现在不要动不动就叫用户换东西

网友:
修修,下次再修修,钱才滚滚来

网友:
BIOS的问题多

网友:
还是的细心细心啊

网友:
呵呵,捡便宜咯

网友:
说实在还说是什么询问 原因  都是被别人看过了 你才收30快钱   唉   市场越做越滥了

网友:
这种好事不是经常有的

网友:
一定是上家故意留下的

网友:
最喜欢这种简单的工作!

网友:
不是同行.收.30就别做了.

网友:
拿到板子先要学会看外观

网友:
还是得细心点啊  检查外观问题很容易被忽略了

网友:
这样也没烧MOS管?真幸运

网友:
我修了N张主板。。。咋就没便宜检。。。楼主运气好

网友:
维修就要如此细心,才能事半功倍

网友:
不错!蛮仔细的这个钱挣的爽啊!

网友:
这铁丝怎么跑到那里去了,我怀疑是上家看客户不换内存而专动的手脚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修主板可怜的

网友:
你这个思路,今天帮了我一个忙,也是跑c1,内存电压正常。背面内存附近有一厘米长的铜箔漆掉了,露出铜皮,但还没断。找不到问题。看了你的文章后,我也看看有什么玩意没有。结果在内存槽发现了一小段金属皮,用镊子拽来拽去不知道拽什么地方去了。在内存槽这看了一会儿,突然发现内存槽边上也露着铜皮,镊子一碰断了,这才明白故障原因。

网友:
都是顶起了,我也来顶下

网友:
一般内存不过,都用酒精洗一下包好。

网友:
是呢。让你捡便宜了。楼主。

网友:
观察真仔细 楼主好样的

网友:
幸运的楼主大哥,不过之前肯定要仔细检查,否则忙半天发现是这个的问题,就要郁闷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