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三星换了驱动板后现象,请高手看看问题在哪?

楼主(2012-06-02):
原故障是能显示,有时十几分钟,有时几个小时就黑屏,黑屏后面板按键无效,后确定为驱动板的问题,更换了N块驱动板都是显示不完整,这是为什么
这是原来假三星内的一套东西

这是我换过驱动板后的现象,换了N块都是这个样子,确定屏没有坏,在老驱动板上显示的都正常,就是有时黑屏,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这是怎么个回事?

网友:
程序不对,按你的屏型号刷上程序就好了!通用程序板默认的都是19寸的程序!
hjq
楼主不会不知道驱动板要写和屏对应的程序吧
程序不对,用鼎科的免刷的试试

网友:
程序不对啊.

网友:
明显程序没刷对嘛

网友:
同意楼上是程度不对 ,楼主要是不会刷的话卖个鼎科的驱动板就简单多了(变换跳线就可以调整分辩率)。

网友:
显不全还是程序(软件)问题啊!

网友:
可我已经换了好几块不同型号的驱动板了啊

买个鼎科的上面有跳线,用跳帽跳到想要的分辨率

网友:
程序不对 如果不想改按键就用2025L写个3星程序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主说的,用乐华2025的,按键板,也比较好改。简单省事

网友:
再用旧的驱动板上上去试一下啊。如果是好的话那就是你新配的驱动板程序不对了。。

网友:
用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啊,我感觉你程序刷错了啊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对

网友:
可以用编程器提取程序后刷到新的上面的 。

网友:
接上原来有问题的驱动板显示正常 ,刚刚才试了鼎科2621驱动板通用驱动板,还是不行
如果程序不对,该怎么刷,是个假三星943NW,把通用驱动板刷成真三星的程序能用吗

网友:
能不能把有问题的驱动板的BIOS取下来,换在别的驱动板上,这个方法可行不

网友:
换个免驱板就能确定屏是不是有问题了。改过的显示器修的时候小心点!

网友:
我上次换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你现在网上查一下这个屏的分辨率,再看看你的万能驱动板跳线支不支持,不支持就只有刷程序了

网友:
用跳线那种万能驱动板试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这是驱动板程序中屏参不对,首先你要看什么屏几寸的分辨率这些知道后在进行配版和程序。使用新板的时候看看屏供电是否选对如果不对后果是很严重地!!!
你原来的驱动板点一会儿会黑屏。。那在黑屏的时候,有没有测电压啊比如5V\3.3\1.8都正常吗屏供电正常吗?屏供电旁边有个场管一般是4435他要是不正常就会出现你说的看几点一会黑屏。要是能修还是尽量毕竟成本高嘛!!

网友:
屏线检查一下,重接一下试试。

网友:
他的鼎科2621就是通用驱动板,跳线对吗,应该是可以点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