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主板,BIOS里温度急速升高并报警死机

楼主(2012-06-02):
华硕M2v-tvm主板开机10多秒就报警,跟电话铃音一样,滴滴滴滴滴滴,稍后死机。冷启动立即进bios查看CPU温度,发现温度在几秒内快速升高到95摄氏度以上并开始报警,紧接着死机,换了新的超频三青鸟,CPU底座,都不管用,原机是AMD4600+,后来我把我自己机器上的 5200+换上了,这次没事了,温度稳定再42度左右,我把换下来的4600+换到我自己机器上,居然也没事了!后来我又把那个4600+换回去,温度还是嗷嗷的高,奇怪了,两个CPU呼唤一下,居然都好使了!请教各位,有没有解释一下为什么互换CPU就好使了,把4600+换回去还是温度升高,可这个4600+在我的机器上一点事都没有,如果说客户主板有问题的话,我的 5200+在他的主板上也是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点评):
互换的时候,测量一下U的供电电压,看看有区别吗

网友(点评):
先把U座4个角垫起来试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先升级最新版BIOS再说。

网友:
就是CPU风扇没扣紧,互换的好只是暂时的

网友:
跟客户换U吧

网友:
你有没有实际测试过 4600 5200的板供电电压

网友:
就说他的U不行了,当他的面换个U 给他看看。

网友:
AMD的cpu就是怪事多!上次别人卖了三个7750 给我徒弟测试的时候是好的卖的人走了cpu也坏了无奇不有!

网友:
要么你的U跟主板接触不好,要么就是AND CPU坑爹的技术,不稳定!

网友:
AMD的U就是这么奇怪的,

网友:
這個正常的啊!AMD就是如此,我一塊AMD的4400+在另一塊板上點不亮,而放另一塊板上確正常使用.一般不要輕易給此CPU下定論,換個板或許就有收獲了.
而且修AMD的板,有時候不跑碼,我先換CPU看,我準備了好多這個CPU.

网友:
你是不是主板的板本高不让低CPU或者你把CPU

网友:
cpu的所有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教你个方法,我也是在论坛上看到的,你随便找张名片把四个角剪下一点,分别垫到CPu座四角,把CPU抬高,就可以了,很管用,我试了几台都可以,不错的。希望你的也行。

网友(点评):
這方法有的有用~有的沒用!!重點應該在背板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啊,难道是为了让cpu和散热器充分接触

网友(点评):
4个角垫起来后,CPU的铁壳会上来一些,可以更好的和风扇贴紧,你不纺先这样试一下,如果垫了后解决问题,就是风扇没有贴紧引起,论坛上有这些实例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AMD的什么古怪都有   见怪不怪

网友:
楼主把CPU的脚清洗下,试过没有。

网友:
估计是4600+ CPU有问题,换到你的主板上能点亮也许是暂时的,AMD的CPU伤不起啊,见多了这样的事!

网友:
AMDCPU奇怪的事情太多

网友:
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
背板中間塞點東西~如厚紙看看!!
最近處理兩台cpu墊高沒用~背板塞個卡片(約0.8mm)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