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经常黑屏

楼主(2012-06-02):
原先屏坏了我给换了一个屏,没过一个月黑屏,我拆下来看看,不知怎么的,靠,好了,客户带走了,第二天又带来了,我有拆下来又好了,这回我试了一天也没出问题,又让带走了,没过几天打电话来说又那样了,这回我把高压板和屏线都给换了,这回又好了,我想这回没问题了吧,她奶奶得,第二天打电话来说还是那样,这回可愁了,我拆下来换个新屏就好,心想赔个屏了呀,乖不舍得,我拿那个坏屏反复看着,哈哈,问题出来,原来是插屏线口松了,我用针一个个往上挑一下,就ok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经验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网友:
很多屏线接口容易氧化

网友:
同意楼上
  也会松动

网友:
我觉得你这样没解决问题,插上一段时间后,还是会这样,插口里的弹片没力了,最好换一个接口,要不然你就等着返修吧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屏线下面 用固定胶水   胶死啊

网友:
遇到这类问题,还是更换下比较保险。

网友:
佩服LZ耐心  我是客户 早发飙了!

网友:
是片插的吗?想办法垫厚一点也是行的,

网友:
哎。。。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我开始在接口那里让屏线外皮不与主板接触到好了。。。可没有到半月就反修了。。。晕哦。。。只能借你这一招儿试下了。。。呵呵。。

网友(2012-08-10):
还是换了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