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什么型号忘了反正是无线网卡有问题

楼主(2012-06-02):
一开始黑屏,加焊了一下显卡接上屏一试好了,就把机器装好,还是黑屏,无奈重置,接上屏一试好了,
就把机器装好后,还是黑屏,无语了,哎,我把无线网卡拔下来就好了,反复几次,只要拔下无线网卡就好了

网友:
那就换无线网卡试试呢

网友:
无线挂了。。。。。。。要不就是。。。。。。。。。。!!!!!1

网友:
装机就出问题  首先就应该想到外设  谢谢分享

网友:
是的,我遇到HP 6535B的板子死机的,换CPU开始可以,回头证明还是坏的,换板子了。板子老板叫我换的,我换上去一样死机,就想起来以前遇到这神经病问题,拔了无线网卡,好了。旧板子我扣下来以后研究用了,其实就无线网卡导致的。后来找个新的网卡。。

网友:
什么什么啊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