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205做上加热温度问题!

楼主(2012-06-02):
用安泰信8205手柄做BGA上加热时,温度很不好控制。需要如何控制功率是出来的温度变化恒定?
问题

网友:
简易的时间比例温控,恒温还是没有问题的。温度误差和线性误差需要自已去把握了。

网友:
我也是用8205做BGA的上加热。还没有试了。呵呵,准备在芯片上放个测温头。不能看风枪上的指示的刻度来判断温度。我觉得是这样。差不多风枪指示调到三百来度,到芯片上面也就二百三四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