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945主板上cpu短路维修

楼主(2012-06-02):
此板故障为:裸板能触发上电,上u一闪即灭。        开始检查,按思路:vcore对地短路查下管,12v短路查上管。 马上检测4pin插头对地没短路。(发现cpu座有两只触脚相连于是用镊子挑正)心想首先还是查MOS管,当检查第二组上管时,D极S极值为0.1欧,不正常,被击穿。再查另一组及供电芯片无异常。在废料板上取了一个换上去后。接好电源,短接排针能触发诊断卡显示00-c1-52最后到7f,自检完成,接上显示器能显示,在断电反复试机几次都可以,故障简单修复!                                      非常感谢李哥!                  (小弟不才,针对信号没有的故障问题,还得研究!)

网友:
很好,修好是王道

网友:
细心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