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电容惹的祸----AOC912SW+

楼主(2012-06-02):
今天接到一台AOC 912SW+显示器,不开机,指示灯不亮,心里暗喜以为是通病,刷MCU就可以搞定。拆开屏幕发现驱动板无电压,单测电源板发现12V和5V都正常,但是全部装上的时候电源板就嗒嗒响,12V和5V全被拉低,拔掉屏线发现可以开机了,也就是白屏,插上屏线就嗒嗒响,屏供电5V被拉低,看来故障在液晶屏上的零件了,这块屏上的零件很少,看来很好测,测屏供电保险正常,二极管档一个个电容点过去, 点到C30和C31贴片电容的时候发现问题了,阻值是3,其他电容都是300-600,看来问题出现在这里了,拆下C30和C31,再测焊盘,发现二级阻值是319了,测C30已经短路,C31没问题,随便从网卡上拆下个一样大的电容焊上,此液晶修复。我刷本站下的MUC不能显示,屏幕红黄蓝绿的跳,刷回我提取保存过的MCU,正常开机,在此 献上,一共两个,一个是25LF020,一个是24C02。板号是715G2078-2-M

216 Bytes, 下载次数: 2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来看笔的
高手就是不一样 表笔就是牛 那么长

网友:
楼主技术真棒,向高手学习。

网友:
屏供电电路上的电容击穿了?然而把电压拉低?

网友:
不错不错,以后可以借鉴

网友:
編程器跟我的一樣的。屏跟住電壓去修其實也不是很難。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你扁的

网友(2012-07-09):
我也遇到过那个电容坏的 而且 还不是一个了
哈哈。有点像

网友(2012-06-04):
我编的?发个贴竟然被你说是糊弄的,你大可以自己找一台一样的显示器去短路那个电容看看电源板是不是哒哒响,不能开机嘛

网友:
呵呵,知道你是对的,我第一次来,不怎么懂,对不住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呀,学习了,。

网友:
这种电容不好查啊~x学习了~

网友(2012-07-07):
能请问lz你这电容怎么查的啊  那么多 而且如果电容短路的话 供电端不是整个短了吗  不太懂  呵呵

网友A:
这样的问题遇到过!顶一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一般不过都是连IC一块挂

网友:
呵呵,学习了,不知道楼主  是 全板的 电容 全部  都测一遍的吗??太有耐心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可以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遇到过!顶一个。

可以问下你怎么测电容短路的吗  是怎么怀疑的  电容短了那电容的供电不就整个短了吗  求教

网友B:
  lz  可以问下你怎么测电容短路的吗  是怎么怀疑的  电容短了那电容的供电不就整个短了吗  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可以问下你怎么测电容短路的吗  是怎么怀疑的  电容短了那电容的供电不就整个短了吗  求教

不是写的很清楚吗,插上那边的屏线就不开机,理所当然是屏上出问题啊,只有芯片烧毁,才会整个短,如果正常的话,测电容一边是0,一边是有值的

网友:
了解  受教了   一个一个  耐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