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1600受潮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02):
神舟天运F1600受潮 笔记本维修
前两个月,天气太潮湿,湿得不像话!最离谱的,就是有一新台机,CPU拿下来一看,座子满是水,问客户怎么搞的,客户说好好的不知怎么搞的!
这两个月,还不到夏天,天天下雨打雷,雷声轰隆,雷死不少网卡!
今天接手的神舟天运F1600,没待机电流不通电!修起来比修个显卡门机有兴趣有意义。
拆机,键盘下风扇口灰尘比较多,三两下拆下出主板,版号:u50si1 max8770
撕开黑色防静电胶贴,发现主板有三处小小发霉,通电测VIN供电20V已经过隔离,初步判定此板为受潮引起开路没待机不触发!
其中两处发霉处都只是两小电感和电容,电感没开路电容没短路;比较明显的是Q81处两小管,查图如下:

测量发现,Q83的G脚有16伏(有些怪)左右电压,D脚没电压,再测R764上端有20V也正常!由开机键盘电路知触发瞬间Q83的D脚应该有电压跳变,此时无,细看R764有此快烂掉,打阻值,居然1M多,拿下找了个104上去,触发Q83的D脚有跳变,不过,还是不触发。
本人新手,随即查VB去处,没结果。
再查看此机上电时序图如下:

VIN电压已经产生,第二个电压应该是+5V_BOOT,马上查此电压来源。如下图:

测量U1第1,3脚都没电压,打第3脚与Q80的D脚通路,再测Q80 S脚无VIN电压,这就怪了!为了证明自己刚才是不是量错,再找了主板其它VIN位置的电压,确实有20V左右电压!
客户催得急,这么一下来,一个小时过去。此次本人不再支走客户,爱看就看,爱等就等,其实内心非常郁闷,刚刚才把MCP67M-a2断送掉,实在没心情理会客户!
细看也没看出还有哪里受潮,此处VIN怎么会开路呢。。。不管了,直接就近飞个VIN,一通电待机电流0.07,触发了,又三两下装好板开机,亮了!进系统发现鼠标不能动,风扇也不转!再拆开一看,鼠标板处也受潮烂掉了。而风扇嘛,客户说温度太高,经常自动关机,神舟嘛,就这鸟样!直接给风扇飞个USB供电!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不然,我的HASEE 1600 也用了2年了,主板没什么大故障,屏坏过1次,风扇年年拆下来保养。

网友:
飞的线行不。。

网友:
好嘛!最终还是修好了,恭喜,当面修机,需要一定的技术。

网友:
不骄不燥,不急不慢才能修出好成绩,呵。

网友:
客户有没有紧盯着你修机器????????有没有指手画脚

网友:
今天下午,客户看着修,我就让他帮忙干活,他也挺高兴的,
有同感!
最烦这些客户了,老是有些客户靠得比我还近,好像客户在修板似的,客户在又不能爆力拆,叫他回去又能不肯,汗

网友:
没办法,换了你是客户,或许也是这样的心情

一大早来了个客户,也是拿着神舟本,说昨晚还好好的,今天只听到进系统声不显示,转了几个电脑档口,又走了...真不知来干嘛的!

网友:
呵呵, 这主板进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待机芯片没线性电压出来,  就是通过上面的电路产生的,就是VIN么主供电,拉线解决问题。

网友:
当面修机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质啊,需要能够扛得住客户的指手画脚而不郁闷

网友:
感觉LZ修板还是有点乱,看的有点乱

网友:
当面修确实压力要大一些,lz辛苦了

网友:
这样也行,太强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不知当着客户的面修这个机子最后收了多少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