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 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2-06-02):
待机有3V,找了好久找不到图纸,SIS芯片组的主板,EC是IT8502E,换了好几个都没成功,还是不触发,测南桥RTC电路都正常,EC晶振也起振,找不到EC的PDF文档,大家有修过这款机器吗?能说说思路?谢谢啊!

网友:
请问楼主故障是如何造成的

网友:
要找图纸,具体的EC引脚定义才能修。

网友:
华硕的机器 如果没有图纸还真不好修

网友:
对。华硕没图相当不好修。找个元件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