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H3 花屏,加焊后开机瞬间有赛车logo,1秒后竖条满屏

楼主(2012-06-02):
客户拿来机器,就是花屏,感觉像是显存虚了,客户也执意要换显卡,报价后拆机,发现是集成显卡,显存为内存共用,发现NB好像是修过的,所以,就加焊了一下NB,结果,就是开机瞬间有赛车logo,1秒后竖白条满屏,如果说是屏坏了,好像开机瞬间显示的logo很正常,拆屏下来发现是小20针的LCD,身边有2块都是碎屏,都无法用。既然拿来的时候,能进系统,就是花屏,现在加焊变成这样,肯定芯片没焊好,只好从新值球,结果更悲哀,从值后上机,直接掉电保护,测量NB,5-6个电容短路。算了,没法省钱省功夫了,立马买了2个芯片。上机后,问题一样,也是开机瞬间有赛车logo,1秒后竖白条满屏,邪门了,在换一块芯片,结果还是一样。头大了,该不是屏坏了,这屏价钱不便宜啊,再说,报价是显卡,搞出屏问题,如何像客户解释啊,除非叫客户换版,价钱开高,或许能搞块屏来。拆下屏后,直接上屏线,居然显示正常,大喜,想着大概是屏线接口氧化了,赶紧擦擦干净后,在接上去,显示正常,ok,这下心定了,装机吧,装机完毕,再次测试,又悲剧了,还是老问题,我晕,难道真的要换屏,我亏死了啊,芯片都搭进去了,这笔单子怎么做都是亏啊。拆下屏后,再次开机,YYD,居然又正常了,这下,我明白了,是屏支架压迫屏的位置,是屏排线错位,导致数据异常的,不过,总不能架空屏,和客户说当台式机用啊,这样也不好交代啊。突然,灵机一动,我不用屏支架,把屏用双面胶固定到A壳上面,屏支架不对屏受力,屏壳不变形,也不会拉扯屏排线了,结果,完全正常,怎么搬动AB壳,都不会都屏造成影响,这下可以交差了,总算没亏钱。看来,有时屏支架的应力也会造成屏的问题,大家以后碰到这样的屏,不妨用我这个法子。

网友:
笔记本的东西就是古怪的很,不注意就很难查出来。

网友:
学习了,天天向上。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外接一个显示器立马就可以判断。

貌似有的花屏是外接正常的

网友:
同意,不用急住去找屏,先外接VGA就知道是芯片壞還是屏壞

网友:
这个A壳也太薄了吧 带动支架都动?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 你试试松动下 屏转轴试试 不要太紧

网友:
还好交代的了 要加价的话 客户那是不好说的 做维修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