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R不触发,不出VSUS_ON受潮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03):
华硕A8SR不触发,不出VSUS_ON受潮笔记本维修

这不,又来一受潮机,说是放了两个月,现在不开机。
拆机发现主板IO8511处、待机产生电路处发霉,说明不是短路机。
清洗发霉处后通电测待机3M5M电感果然不出电,再测TPS51020第24脚VIN有18.9V供电,说明公共电压正常

再测第21脚线性电压+5VO有5V电压,再测第9,10脚待机电压的产生控制电压0V。此电压由VSUS_ON经过R8106电阻产生如下图
,而VSUS_ON由IO生产,实测0V。
测IO处+3VA_EC有3.3V正常,上波测IO晶振有正弦波,再测IO第19脚EC_RST#复位信号只有1.5V左右,发现第95脚+3VACC电压脚发黑烂断。

更换全新IT8511TA BXS,EC_RST#已经有3.3V,但VSUS_ON还是不产生。断开VSUS_ON输出第一个电阻R3025,有0.3V电压还是不太正常!
怀疑BIOS有问题,官方下载了个重写48脚的MX29,尼玛找提示第几几脚接触不到。。。还是一百多一个座。写好后上机无果!
上波打不到bios脚有波,最后打IO与BIOS数据线,发现第131与21脚FA5断线,飞线后通电正常输出VSUS_ON,进系统发现键盘可能因潮湿好些键已经失灵。

注:此IO IT8511TA BXS 需要原型号代换
      IO读BIOS信息正常才能待机正常!

不错!
同意楼主

网友:
不错,想问问楼主的波波是什么样的,在哪买的?

网友(点评):
工具全是此论坛上买的.质量都还可以!

网友:
其实就是断线,BIOS应该是好的

网友:
待机的时候就要测低地位地址有无波形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对我们新手来说太深奥了,波波我都不会用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前两我也修个华硕的本本,也是不待机,最后是BIOS的复位和EC断线了,直接飞线解决了.

网友:
还没修到这奇型怪状的故障,不过还是在期待中

网友:
我发现这个板子的BIOS还是蛮爱坏的

网友:
EC 必须要读取BIOS 的资料,读取不正常是不会发出VSUS_ON这个信号的,但是不知道要是高地址线断开会不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看来以后受潮的机子先别去管BIOS了直接看断线和腐蚀问题嘿嘿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定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记住了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上波打不到bios脚有波,最后打IO与BIOS数据线,发现第131与21脚FA5断线。
楼主说的BIOS脚是哪个脚呢?打IO与BIOS数据线怎么判断出131脚FA5断线的啊?小弟技术不好所以想请教一下。

网友:
对于高手来说是简单啊

网友:
我有个机器跟楼主故障一样,但是复位有了,BIOS电压正常,无断线,没有示波器。就是不发出SUS_ON,EC也换了,就是没刷BIOS,老板说不会是BIOS问题,真实TM郁闷。还怪我没修好。唠叨一下,实在做的郁闷

网友:
不错,又学到点东西、

网友A:
我记得有些51020是开机之后才产生的3M和5M的电压   这个怎么是待机就有的呀

网友:
为什么正在用的本本,会有段线这种现象?

网友B:
你没看清主题。本机是受潮。一般断线,有的是子机的板子变形引起。有的是受潮时间长了,才断的线。

网友:
进水受潮 笔记本维修中占的比例相当的大

网友:
你这也太简单了

网友:
楼主分析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2-07-06):
修道好受潮的是 南桥晶振不振   吹下就OK果断做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清主题。本机是受潮。一般断线,有的是子机的板子变形引起。有的是受潮时间长了,才断的线。

原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些51020是开机之后才产生的3M和5M的电压   这个怎么是待机就有的呀

华硕都是开机后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