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重開機

楼主(2012-06-03):
我的電腦最近在上網時
過一陣子就會重開機
不知到是什麼原因

网友:
有可能电脑温度过高 也可能是系统中毒  排除一下吧

网友:
天气太热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温度过高,你测测,可以把机箱灰尘清理下

网友:
系统 或者温度的问题

网友:
我见过2台。。都是换系统好了

网友:
不能很好确定

网友:
坐下散热吧

网友:
近期温度高,加强散热!

网友:
清清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