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七盟 ST-300BLV 無5VSB維修實例

楼主(2012-06-03):
這個七盟的電源供應器前天就來我家了,但是由於過年前事情很多沒空處理,昨天才把它找出來。
它的故障原因是無法啟動,我們還是先查看一下它的5VSB電源有無輸出,結果這台ST-300BLV5VSB0V,所以我們應該從高壓查起,檢查兩個大濾波電容兩端各為155V,所以接著檢查5VSB產生電路,這台ST-300BLV的產生電路既不是MOSFET,也不是電晶體,它是一個這裡還未介紹過的零件TOP222Y組成,請看下圖︰

這個零件很有趣,但是留著下次另開新帖再介紹它,當我們知道故障點在5VSB,如果你也知道5VSB的部份是在電路板的那一部份,我想即使你不是很懂原理,但是你修好它的機會至少有八成。
七盟電源的AC連接到電路板是用活動插座,由於線很短不方便,所以我幫它做了一條延長線。如下圖︰

已經把問題縮小在5VSB,這個電路的零件只有小貓兩、三隻,也不必用什麼電路圖了,我查了一下半導體有無短路後,接著查各個電阻的"對地阻值",果然就發現了一支電阻有異狀,由於電路板零件很多且空間狹小,所以為了方便拆這支電阻,順便把變壓器也拆下。請看下圖︰

大家看一下,這支電阻色環是棕黑綠金,也就是1MΩ,結果我測出來是無限大,請看下圖︰

換上一支新的1MΩ電阻,順便也告訴大家一個重點,如果這個電阻的工作電流較高(會發熱),那你最好換W數高一級的,例如1/4W改換1/2W,或者在裝新電阻時不要緊貼電路板,反而應該給它一個散熱空間,並且電路板比較不會燒的黑黑的。如下圖︰

接上市電測試一下,5VSB果然出現了。如下圖︰

短路Power On12V果然啟動了。如下圖︰

技巧說明︰

其實並不是測量零件都要拆下來測量,以這個例子來說,我們先來複習一下電阻的並聯︰

例如有R1R2兩支電阻,如果把它並聯,它的阻值是R1*R2/R1+R2,大家可以用手中現有的電阻測量看看,其實這個公式有一個重點,那就是並聯後的電阻值一定是小於阻值比較小的那一支電阻值。例如R1=100ΩR2=500Ω,並聯後的阻值一定小於100Ω,只要違反這個定律,就表示異常,你應該檢查這裡。
請看一下下圖︰

我把那支1MΩ電阻焊掉,接上兩根剪斷的零件腳方便鱷魚夾固定,我測量這兩端的電阻是無限大,我們先把它稱為R1。請再看下圖︰

這兩根零件腳我把它焊上那支壞掉的1MΩ電阻,這支1MΩ電阻就是R2。請對照我上面說的,並聯後的電阻值一定是小於阻值比較小的那一支電阻值,那R1是無限大,R21MΩ,這樣總電阻應該小於1MΩ才對,但是你看一下數位電錶卻還是無限大,所以我會去懷疑這支電阻故障的原因就是在此,事實也是證明它的確故障了。
我再焊上新的1MΩ電阻測量一次給大家看。請看下圖︰

沒錯吧!只剩下282.4KΩ
大家記得唷!電路板的電阻值並不是一個真的電阻,所以它的阻值是供你參考而不是供你計算,就如同上面例子,無限大並聯1MΩ不可能是282.4KΩ,這只是在告訴大家,並聯後的電阻值一定是小於阻值比較小的那一支電阻值,如果真的要計算R1*R2/R1+R2,必須要用真的電阻去並聯才行。
希望大家能活用。

网友:
在学习中 研究研究

我想问 如果电源使用中特然断电  再开开不到  只能见机箱风扇亮 主板不跳码 连88都没有
  叫人帮测了下 3路电压都偏低  大概会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