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T306H发热灯一直亮,正常吗?

楼主(2012-06-03):
刚入手一部安泰信AT306H,试用时发现不论调到多少度,加热灯一直亮,而且温度好像也达不到面板标称的数值。
250度都融不掉锡丝。请教这个问题是传感器坏了吗?
更换过一个刀头,原先的是一个尖头。是不是要做温度校准?加热灯常亮是怎么回事啊?

温度问题,校准后正常了。加热灯还是常亮,求教用过此型号焊台的朋友

网友:
250度能焊接吗?我是一年到头放在370,306H红灯是常亮,不像936的会闪光。

网友:
306H焊台好用不啊,价格不便宜了这个焊台,可能三百多元了。不知好用不,楼主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我以为只有我的那个批次是这样的,现在看来是通病(我觉得这种状态不正常),工厂有没有解决方案呢?

网友:
温度调的太低了,慢慢的升一下温度,给烙铁头加锡,然后调到380度,看看能用了吧

网友:
更换烙铁头应该严格控制烙铁头插入烙铁芯部分的长度和直径公差与原装烙铁头一致,否则出现你所提到的温度方面问题或者相反的问题。我在更换烙铁头时发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
因为昨天是周末,安泰信售后没上班,今天电话打通了,售后妹子说灯长亮是正常的,比加热中要暗一些。
温度的问题,稍微调了下CAL,因为没有191或192温度计,只是初步调了一下,现在用还行。
连续加热方面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