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大家维修的主板那个牌子比较多

楼主(2012-06-03):
某个品牌主板被维修了多少间接反应了这个品牌的质量
在此调查一下
那些品牌主板出故障比较多
谢谢参与

网友:
我这修的戴尔和V星的比较多

网友:
不知名的865和945比较多

网友:
V星的比较多。

网友:
很明显是杂牌或者志达至铭

网友:
杂牌主板修的比较多。

网友:
不一定修哪一种板多修得多就说明哪一种板不行,有可能是此板销量高,而销量不高的,即使质量不行你也很少修到,因为销量太少

网友:
msi  精英多点

网友:
捷波的,精英的

网友:
dell的,联想的

网友:
华硕V星精英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不多吧,我感觉技嘉的到不少

技嘉一般都是BIOS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不多吧,我感觉技嘉的到不少

华硕的多哦,笔记本更多

网友:
华硕、V星、富士通!品牌的就属这三个多点,更多的是那些杂牌的!

网友:
hP 的问题最多

网友:
华硕、V星、联想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