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M-S2H 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2-06-03):
求解、一般技嘉不会出这样的毛病啊、
是不是还是先刷bios试试看?
求指教。。。。。

网友:
請問硬盤在其他主板上能正常使用嗎??如硬盤OK那先刷BIOS後再檢測SATA相關電路

网友:
换下硬盘啊    或者你硬盘上有跳线????说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