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Windows进不去,奇怪问题。

楼主(2012-06-03):
  一开始接到HP DV2000的这样的本子,大家都知道显卡的问题,给客户修,还不要,说是要换。那就换个升级版的。客户拿去用了一个月不到,说进不了系统了。晕,拿回来,怎么装都装不进去,硬盘换了也一样。还是一直在Windows那里过不去。
  只好拆开看看了,一个接口一个接口的拆下来试。所有的接口都拆了,还是一样。不用说,也知道一定是主板了。一开始想到了BIOS,就找了个同样的板子拆了个BIOS装,结果还是一样。,南桥吗?后来又换了一个,结果也还是一样。晕,,,,一开始是换显卡的。难道是显卡吗?第一次加汗了下, Windows过去一下,第二次开机,硬盘的分区表就坏了,只好在别的电脑考了个系统,拿回这个笔记本装的时候又这样了。难道这本子,还是显卡问题吗?换的显卡是G86-631-A2全新升级版的呀,照理说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点评):
最好先刷下bios 还有确信一下芯片是不是打磨的 换了很多次这样的机器 你这还是头一次 测下别的地方是否还有问题不能局限于显卡

网友:
之后加汗显卡都一样,进不去了。一直在Windows Xp

网友:
看起来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那就组织能在换个显卡了不行就装个630的

网友:
把显卡拆了重新植锡试试!应该是显卡影响了引导了!

网友:
也有朋友和我说,在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可能性很大。。你可以先用VGA模式试下看能进不

网友:
用裸板试下

网友A:
631的估计板子不支持噢

网友:
像这种情况,有没有不接硬盘进PE看下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硬盘和系统多换几个,多试验下

支持

网友:
这是光驱问题,把光驱拔了就好了

网友B:
看看能进安全模式吗?能进就换显卡

网友:
期待修复答案

网友:
很大的可能是硬盘的问题.有换硬盘试吗?

网友:
    能进PE 吗!

网友C:
应该很有可能是内存和北桥哦

网友:
进PE试试,换完升级版应该不会这样。不行重植下珠

网友D:
楼主回应下你裸板测试的结果啊

网友:
我碰到一台NC6120,开始也是装不了系统,后来换了CPU供电IC,装进系统但老是掉电,最后换CPU解决,楼主换个CP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回应下你裸板测试的结果啊

裸板测试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很有可能是内存和北桥哦

也不能排除内存和北桥的问题。,但是搞北桥风险大,

网友:
你进过安全模式吗,进过pe吗,试过安装系统吗,判断问题有点草率了吧

网友:
先换显卡 不要问题扩大了

网友E:
人才,这个是BIOS设置的问题,串口该成IDE就OK了

网友:
硬盘扫描一下....

网友F: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换显卡后 一直在 XP 进度条 循环 就是进不去
也不知道要怎么搞了

网友G:
不上无限网卡,试试!

网友:
见过台式机卡XP滚动条的,PE也一样。最后断电一段时间自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才,这个是BIOS设置的问题,串口该成IDE就OK了

BIOS早换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上无限网卡,试试!

裸板试的。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换显卡后 一直在 XP 进度条 循环 就是进不去
也不知道要怎么搞了

我也在想,和你一样,在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麻烦换板子也不贵

网友:
可以先试一下可以进PE不,问题挺多的。

网友:
你原先的是什么型号的  631和那个通用么

网友:
AMD 北桥  INTEL 光驱 和内存

网友:
进 安全模式看下 能不能进去  能进去就是显卡咯   进不去  那就是外围设备

网友:
能进PE么,行的话用光盘原装系统试试,可能有惊喜哦

网友:
把所有的外设拆了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的问题,见过好几台神舟HP530的机子,都是进系统到滚动条死机了,其他使用都正常!

网友:
看一下显卡边有没有少件呀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系统进不去是显卡报错

网友:
从装系统,不上任何驱动

网友:
楼主现在还没有弄好吗!什么原因 是显卡 还是别的什么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下,再排除南桥及外设

网友:
拆下来  值求  不行  再换不升级的试试  可能温度高了  爆掉了

网友:
进PE看看能不能进呢?建议先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1的估计板子不支持噢

要是不接硬盘也进不了PE那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