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2-06-03):
一块V星7528台式机主板,开机要先放一下电,然后能顺利跑码并开机,然后按一下复位,检测卡跑20并不亮,BIOS已刷过,现在没思路了,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我见到过哦.问题和你的一样.让我木有弄好.人家换了个U听说就好了的.具体是不是我也不太清楚.期待你们来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
你不上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北桥或南桥虚焊。。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恩,就三南桥的问题

网友:
富士康的这种板子  算不算的上是通病了呢

网友:
这种问题我试过加焊也不行,就丢一边了

网友(2016-09-25):
个人感觉,可能RTC电路有问题,换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