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短路 烧机法能用不,

楼主(2012-06-03):
台式机的主板,CPU12V短路,查不出原因,能否用
笔记本
上的烧机法,有知道的可否告知下
笔记本

网友:
应该可以的 但是电压不能高哦

网友:
应该也可以,烧得试试嘛,反正你也找不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应该可以吧 不过注意电压 就是

网友:
台式主板12V短路了,你仔细查,应该可以查出来的吧,打阻值就应该知道问题存在哪里

网友:
小心把电路板点着了,那可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