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显卡插槽焊上一个管用吗

楼主(2012-06-03):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我的主板上没有显卡插槽,焊上一个怎么样,能直接用吗?

网友(点评):
是台式机吗?找个二手板吧。

网友:
焊哪个地方。。。。

网友:
你的板子上是不是有 显卡插槽孔   即使有  装上了  也用不了的

网友:
显卡插槽附近的小件要是不缺的情况下,焊上一个PCE-E槽没问题。当然BIOS要支持。

网友:
得看下有没有显卡供电电路,bios 文件能不能支持,光预留着插曹位置,不一能用。

网友:
肯定不可以的啊

网友:
可以得BIOS支持

网友:
主板什么品牌,型号都没有,太简洁了!!

网友:
楼主应该详细点,最好上图.

网友:
有可能可以要把旁边的电阻电容全部补上还要刷BIOS   最好找一张一模一样的独立主板来对就最好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主要在你的主板使用的芯片组是否支持独立显卡,如早期的INTEL 810 845GL,就是主板上有空位你焊上显卡插槽也没用

网友:
有预留 不代表电路是通的 如果你能加上电容电阻 电感芯片什么的就可以但是如果这样你就非常牛X了

网友:
厂家偷工减料的,单加插槽也没用的。

网友:
不一定能行呀,不过可以试试,加上个也不难呀

网友:
要看它机器是怎么设计的咯

网友:
感谢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什么槽都没?这么强大?

网友:
这个得需要BIOS支持,否则焊上也没用。

网友:
先看看电路图看行不行

网友:
换一块算了

网友(2012-07-11):
一般 只留位置 不焊插槽的 也不会预留附近的电路的  是不用想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