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88芯片坏了

楼主(2012-06-03):
ADP3188芯片有哪些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专用的CPU VCORE控制芯片,能代换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
代换不了把    百度下   看看有木有牛人发帖

网友A:
好像得同型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得同型号吧、、、

不用也可以啊。

网友(2012-09-06):
  不用 ?   什么意思啊   不用那个芯片

网友B(2016-06-24):
楼主用什么型号代换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什么型号代换成功了?

如果没有代换可以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代换可以订一个

ADP3168可以代换!我这片是CPU供电短路!有个上管短路了,换掉上管和ADP3188(用ADP3168代的)后还是一样--还是短路!上下管的阻值都正常,求解啊,大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