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声卡代换原则

楼主(2012-06-03):
请问高手们声卡cx20561能用cx20549代换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啊

老大 这事可不敢应该啊

网友:
没代换过,不过判断好供电和接地线相同装上不会烧可以试试

网友(2015-02-27):
不用,我试过不能换的,换上去马上烧的,

网友:
引脚定义完全不一样,怎么可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