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3显卡能代用740显卡吗

楼主(2012-06-03):
G84-603-A2 和 G86-740-A2能能通用吗,要不要刷BIOS或改电路,如T61上用

网友:
不能,不要乱代,你可以用620。630带,

网友:
603是小的84显卡吧  740是大芯片的吧 不能 代的

网友:
不能代替呢

网友:
G84-603-A2是大显卡

网友:
G86-603是小显卡

网友:
换了后显卡变成FX570了

网友:
不能代用的

网友:
行不行。自己的买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在TAOBAO上看到的,

二个都不是同一个板子。看不出来啊。。。

网友:
买一个回去做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不能替换。

网友:
事实证明可以代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个都不是同一个板子。看不出来啊。。。

看出来了,但细看两片主板的走线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还没试过。我没见过G84-603的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