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面的大电容是怎么放电啊

楼主(2012-06-03):
   讨论一下台式机里面电源大电容是怎么放电的啊,好像有人用灯泡串联电容两极。请问一下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白炽灯插到灯座里,接两根电线出来。需要放电时,这两根线去碰大电容的两极,大电容上的电就被白炽灯给耗掉了。如果你不怕的话,可以拿金属物,比如螺丝刀,直接去短接大电容的两脚,会听到很刺激的声音。

网友:
楼主搞错了,是用灯泡并联在电容两端,为电容放电

网友:
用那种几块钱一把的烙铁,都有吧?插头的两个脚接电容两脚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用烙铁或灯泡都可以

网友:
你经常换烙铁?

网友A:
拿镊子碰一下- -!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5.0
上次用万用表笔试过一次,表笔棒被电打了个缺口
经常这么干,只是我用的是螺丝刀
你牛,不闪的你眼花,我不信。
用灯管是最好不过了、!少做点危险的事啦!
电容坏倒不见得,又不是经常放。用镊子是会被电的,一定要小心。手要握绝缘的,比如螺丝刀。
没常识,这样容易造成电容损坏的
你碰过吗?叫我就不敢

网友:
用功率大一点的电阻

网友:
用几个个头小的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LZ用的是220v电烙铁的话用烙铁的220V插头碰下电容的两极就OK。

网友:
用线接一个灯  线两端碰一下就噢啦  我都是这样  放电特快 又安全   我的口述有些简单  自己想一下吧

网友:
一般用灯,有时没条件就用个大电阻

网友:
一直用电烙铁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清楚了.我就在罗嗦一下.用螺丝刀(切记千万不要在放电的时候触摸到金属部分.)接触一下电容两端你会听到嗒的一声就表示放电成功了.

网友:
看了大家回的贴,蛮不错的,也学到了我想知道的

网友:
有一次,直接手接触,真是瞬间爽人。现在用个带夹子含灯泡,放电了。。

网友(点评):
奶奶得我手上拇指得两个洞洞就是直接摸电容搞到,看着你们流液体出来。靠

网友:
直接短路  对地放电

网友:
我被相机里的闪光灯电容电了——

网友:
直接短接 就可以了啊

网友(点评):
我可不敢,那么大的电容

网友:
用电阻放电。2W以上吧。5K左右

网友:
热熔枪,烙铁都行,安全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镊子碰一下- -!

你要多准备几把镊子才行啊,晕

网友:
注意安全就行,越大的电容威力越大,有个朋友拇指被打掉一半,修电源类的还是挺危险的,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直接用烙铁头一碰,就行,你手不要烙铁金属部分。注意安全。

网友:
我被照相机里面的高压电容电过,还有被开关电源的大电容也电过,那个感觉好像人一下子清静没有杂念了(发任了)。但是东西被扔的很远很远了。

网友:
用灯泡比较直观

网友:
直接拿个螺丝刀一碰就行,一直这么干,不过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