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有数据发送和接收,去不能上网,单机用猫拨号可以 ...
路由器有数据发送和接收,去不能上网,单机用猫拨号可以上网

楼主(2012-06-03):
一个家用路由器接两台电脑,今天早上起来不能上网了,显示本地连接也已经连接,有数据包的发送和接收,只是无法上网,把路由器拨下来,用猫拨号上网可以上,换路由器也一样不能上,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路由
同意楼主:
5.0
kktfljj
同意楼主:

网友:
路由后面的小孔,捅一下,然后重设下账号密码

网友:
或者检查一下背面的线路连接情况

网友:
楼上的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再不行就看你自己的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换下路由器是下啊

网友:
把游览器重新设置一下 还是不行建议换一个试试

网友A:
重置路由,顺便绑定一下MAC地址

网友:
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上边的说的不错重新设置或者借个再试试 ,但是还有就是询问一下当地网络运营商是否关闭路由器使用

网友(2013-06-12):
上面的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3-10-18):
本地连接IP设置为自动获取

网友:
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重设路由器里的拨号试试

网友:
将本地连接IP设置为自动获取.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下。不行再将猫和路由器连接线换掉

网友:
路由器里有一些特殊拨号模式,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