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杀G31以上775板子的CPU型号

楼主(2012-06-03):
如题。小弟刚搞维修不久,想备一个通杀775板子的U,哪个型号才好呢?

不好意思打错了,应该是G31以上的,至少要通杀G31,G41,P31,P35,P41,P45之类的

网友(点评):
E420 E430是可以的

网友A:
CYD 347 1个   P4 631  1个   E5400或E2180 1个。 没有“通杀”一说。

网友:
什么叫通杀啊?你是想什么都上?没有

网友:
好像没有。。。。。。

网友:
我有一个341 一个3400

网友:
这个还有通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YD 347 1个   P4 631  1个   E5400或E2180 1个。 没有“通杀”一说。

现在只有一个CD 326,CD336。过几天会有几块G31过来,都不知我的U能不能上

hjq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有一个CD 326,CD336。过几天会有几块G31过来,都不知我的U能不能上

G31以上的用E5400就可以了。

网友:
有  775 针才cpu  就能通杀775的板子

网友:
没有什么CPU    能点亮这么多代的板子   LZ

网友:
没得的  不要想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31以上的用E5400就可以了。

老板子的G31   E5400  不能上吧

网友:
E2180通杀你说所的型号

网友:
E420就可以的。我前段时间100卖了一个。

网友:
e系列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