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会看的 说下

楼主(2012-06-03):
哪个脚是ATX14!!!大虾们说下

网友:
ATX   是VCC 的  第4脚

网友:
VCC的 都是 供电脚

网友:
  你哪里看不懂?  想知道什么你也不说   难道要一个个信号给你解释啊?  没那么多时间。

网友:
沒看明白你想問什麽

网友:
76 PSON#/GP42  自己不会看啊

网友:
76 脚 接ATX14 脚

网友:
在76脚上。

网友:
ATX  14脚  就是绿色的那根线。。   绿色那根线 是拉低了 就出供电了    PSON#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小弟不会看图!!!不懂

网友:
看不到东西啊。

网友:
不怎么清楚啊!!!!!!

网友:
楼主是在找电源的绿线吧,76脚就是与之相连接的。

网友:
你说的意思是找76吧

网友:
你要看的是那个脚呢

网友:
atx 14是绿线。pson。在76脚

网友:
楼主你是想知道IO那只脚连接ATX接口的PSON#吧!76pin

网友:
ATX电源的14脚是绿色的开机线,即电源开启的那根线,英文缩写PS-ON(POWET SOFT-ON),连接I\O芯片或南桥。阁下提供的是联阳的I\O芯片,第76脚就跟ATX电源座的14脚相连,若追线路没出错,从ATX14脚开始,终点就在I\O芯片的第76脚

网友:
不好意思,英文单词写错了,POWET改为POWER

网友:
不明白楼主倒底要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