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3):
技嘉AMD主板一进系统就断电,能G进去一安装就断电。这块主板以前做过北桥!CPU 内存 电源 硬盘都换过问题还是那样!跪求高手指点,谢谢各位了!
cpu
技嘉主板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你BIOS 刷一下啊 不行就是桥出现短路了 量下边上的 电容对地阻值
同意楼主:
0.0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些
同意楼主:
5.0
╰此情不变
同意楼主: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啊!不良吧!量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电容。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