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士通E8020D 不触发

楼主(2012-06-03):
由于没有找到电路图,又是新手。无从下手,
查公共端19V正常,开关针有3V,EC 32.768 有波形。场管没有短路的,各大电感都没有电压。3V 5V 电源管理芯片是LTC3707EGN,我不清楚此机待机是否就有3V5V.还是开机后才有,充电芯片MB3879,EC MB90F378 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查不到问题 刷BIOS试下 哇哈哈

网友:
修3 5V吧  開機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