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8294kbc卓上電腦忘記密碼進入不到window

楼主(2012-06-03):
裝vista home 錯手設定了密碼,因忘記密碼進不入window,怎樣可解除密碼,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点评):
你这个正式维客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怎么高等级 不会是 修硬不修软吧

网友(点评):
这么多分怎么赚到的啊

网友(点评):
奇怪耶,这么多分那里来的

网友:
用系统挂光盘 或U盘  清除密码  修电脑的都会

网友:
破密码 不会的话百度哇 !

网友:
这个简单啊 5元钱买张盘

网友:
vista的用osk.exe法,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一张可破解WIN7 密码的光盘就轻松搞定啊

网友:
清楚开机密码啊 dos工具里都有的

网友:
清除登录密码啊

网友:
用管理员身份进去删就行了(前提管理员无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