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短路一般查哪些地方

楼主(2012-06-03):
一SONY本本,公共点短路
断开待机芯片的供电电感还短路,可见不是待机芯片SN608098的问题
测得各供电上管,拆CPU供电上管还短,拆北桥供电上管,也短,拆内存供电上管还短

不知道查哪里了

网友:
大短都是查电容楼,zl这都不知道啊

网友:
晕死  直接烧鸡大法。  30秒就知道了。

网友:
电容烧得出吗?

网友:
果断烧鸡啊

网友:
电容的可能性较大 可调电源电流调低点 1A左右 短路元件 发烫明显

网友:
大短查电容,中短查MOS管,小短查芯片

网友:
就是啊。烧一下吗

网友:
烧不出,有一处地方明显发烫,但把电容,MOS,管IC 全拆了还是短,是内存供电处

网友:
烧一下试试

网友:
接上公共点,电流跳到1A摸就知道哪里短路了

网友:
肯定是电容,或者是芯片短路啦

网友:
先断开到各个供电之路的电感,逐一排查,看断到哪个不短路就确认是哪路,然后在查是芯片还是滤波电容,这方法很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