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无待机 无3v5V 怎么修 求大家赐教

楼主(2012-06-03):
联想V460 待机是0.002  是不是没待机呀    好像无3v5V   开关有3.3V     我是新手  求大家赐教

网友:
3.3V和5V好像要触发后才出来!

网友:
开关上有3.3V基本可以说待机是正常的.

网友:
那现在就是不触发  怎么修

网友:
先看哈有无短路的三

网友:
查开关上的电压。查EC上的触发脚在按下开关后的电压,再查EC到南桥的触发脚的电压。最好去找张图纸,不然不好找位置。

网友:
查触发条件呗 南桥电压 晶振 EC电压晶振 参与触发BIOS供电之类的 还休眠之类的 慢慢查呗 开机键有3.3V那说明3.3的待机已经有了 看下图纸看下5V是待机还是触发才有的呗

网友:
触发开关上有3.3V的话,就先刷下双BIOS

网友:
开关上有电压没

网友:
搞个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V460待机的时候有3V  5V  的,这个可以很肯定的

网友A: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就可以了

真的假的

网友B:
待机不正常,当然要查这方面的故障了。先查EC,看公共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不正常,当然要查这方面的故障了。先查EC,看公共点电压

公共点在哪里     找不到

网友:
开关有3.3应该有了 待机   啊

网友:
查3,5V的电源IC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是纬创的板子吧 待机由EC的VSUS_ON信号给待机芯片开启的,先查保护隔离过了没,待机芯片3 5V线性有了吧,打下EC和EC的BIOS波形,很多BIOS程序坏的这个机型,要刷的话EC和BIOS2个一起刷

网友:
盲修就是换EC刷BIOS,实修就是找个图纸看触发信号可出来了,根据时序 跑

网友:
开关都有电压 肯定有3,5V了

网友:
查查工作条件啊????????????

网友:
先看保护隔离电压正常没有,在看EC,工作条件,在就系统供电条件

网友:
楼主对于大家的帮助貌似似懂非懂啊,我表示,大家的分析很对,开关有电压,证明待机电压应该产生了,下一步应该看看是否触发了,如不能触发,查开机电路,整触发了再说!

网友:
开关有3V,待机可能是正常的,可能是不触发,现在应该找份图纸

网友:
刷EC下面挂的那个bios 刷了肯定3v5v就出来了 试试 保证能行

网友:
先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然后查系统供电的工作条件,正常的话还一个系统供电再修呀。

网友:
找图纸看看也可以刷BISO 试试

网友:
有台一样的,无3V,5V,双BIOS都刷了,还是不行,这个应该是通病吧,还有什么其它问题吗?

网友:
刷EC的ROM,

网友:
你这待机电流咋那么零零零,没见过

网友:
你先刷下EC边上的BIOSS       听好多人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