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维修。屏供电基本正常求指点

楼主(2012-06-03):
一块19的显示屏。送来以前被别人修过。目测有人将供电保险拆了。主ICNT7167FG。有补焊过的迹像。供电ICAAT1118。将保险丝装回。用通用板代换屏显一部为白一部分是黑的间隔不均还带闪的内容。测屏供电电压正常相关屏电压测试基本正常。请问大家这种问题还需要查那里。还有一个IC是AA7203没找到这个IC的详细资料。现在感觉无法下手。请高手指点。实测屏VDD 5VVDDA12VGL-10V。VGH24伏。VGHM 22伏。

网友:
不需要查了,直接换吧!真的很浪费时间
同意楼主:
5.0
学徒工来者
同意楼主:

网友:
屏坏了,没工具就修不了了!

网友:
楼上两位你们就这样态度修东西的啊。除非屏破了和排线坏了。除些之外其它的问题应该还是可以修复的。继续求高人指点
huangyu1018
你别怪别人那态度,事实就是这样。你没工具,修不了的。以前我曾经把VGL调到-19V,可以正常显示,可以使用一段时间。

网友:
只要是12V升起了基本上我就不搞了,太麻烦,太伤心

网友:
我们这边修显示器的,一般都换板 原板修复的少

网友:
也不全是电路板的问题,有些是屏的工芝问题,没办法修的,我就遇到几块,比如说LP141WX3
同意楼主:
5.0
binak41
同意楼主:

网友:
学徒工来者
同意楼主:

网友:
你这明显屏坏了 还修什么啊

网友:
产生白屏故障的原因主要有;驱动板输出的数据信号和电压没有输送到液晶屏电路板、屏电压保险熔断、屏DC变换电路故障。其中以屏线脱落、屏电源滤波有短路造成保险熔断为常见。
同意楼主:
5.0
孝感九头鸟
同意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我继续查下。总感觉能修好。

网友:
换了主芯片7167屏有三分之一显示正常了。手摸板子的时候偶尔会显示正常。继续查

网友:
厉害,我最怕就是屏电路了,因为一直没找到过关于屏电路的介绍,没一个理论去铺底,我不敢去乱动手修。

网友:
我也是网上乱七八糟的找了些资料。确定没有理论铺底很难下手。就那么几个零件没有资料很难修。网上都没有实质性的东西。都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