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400屏暗,高压板也换了,供电也正常

楼主(2012-06-03):
蓝牙也拿下来了,现在没屏线换,大师们给提供点线索,

主板f7也好的。

症状是高压板上的指示灯只有一个蓝牙灯亮,其他的都不亮,把蓝牙模块拔了一个灯都不亮。

补充内容 (2012-6-5 10:11):
这个机子问题还挺多,一个保险、一个电容、屏线上一根线断了。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

网友:
灯管呢 屏上的保险呢

网友:
不懂也顶一下

网友:
灯管当然首先就排除了,屏上的保险跟这个有关吗?屏上显示,但是没有背光。

现在测到通往高压板的vcc3m没有,会不会跟他有关呢?

网友:
换屏线看看,我换了几台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遇到几台都是屏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2-07-03):
这种机器屏线容易坏

网友(2012-06-03):
先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高压板还了吧,我这有个x61屏线坏了,
换了线,还不亮,换高压就好了,,
也是有的灯不亮,

网友:
高压板上的控制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换屏测试一下,不行,换屏线

网友:
就是屏线问题
你把屏线拆下来 飞线吧
绝对会好
你首先试着按呀一下 看能不能亮

网友:
我遇到过是屏和主板同时有问题,搞晕。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还挺多,一个保险、一个电容、屏线上一根线断了。

网友:
亮度 开启信号都正常吗?肯定有不正常的
如果在正常那灯管就肯定坏了

网友:
这个机子我换过屏线OK了

网友:
对了有的高压板是点不亮的,有次我把那个高压线圈换上就好了

网友:
液晶屏的3.3V有没有

网友:
R400 我修过很多台,,一般都是屏线出问题多。其中有些是 高压条和屏线一起坏的

网友:
加焊下 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