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光闪亮问题解决!

楼主(2012-06-03):
关于电源采用LD7575的芯片,次级5V和12V电源大多采用CLC滤波网路!只要是屏灯管闪烁,98%的换掉4的电容就可以解决!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电源供应不足!特别是2个电感前级的C鼓泡!电感后面的C拆掉即可!
芯片

网友:
无图无真相,没有说服力
同意楼主:
2.0
AM2
同意楼主:

网友:
说的好,遇到很多,和你修的一样

网友:
98%的都是吗?什么品牌的显示器???还是所有电源采用LD7575的芯片的都是呢??
同意楼主:
4.0
独孤传人
同意楼主:

网友:
经验之谈,非常好,学习了,楼主多发点

网友:
不一定,有一次我有个显示器开机整个屏都闪,用一会就好了,看起来像是灯管闪,把电容都换了还没有好,最后把驱动板电容干了才好

网友:
世事无绝对,90%都没有,我试过N次都不是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以前试过一次换了400V的大电容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额遇到过

网友:
这种现象大部分都与滤波的电解电容不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