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液晶显示器彩屏,花屏

楼主(2012-06-03):
联想L195WE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会儿好,但一会儿就会彩屏,还会跳很有毛刺的白屏,再慢慢花屏,我有时拍拍它,它就可以了。。。。求个维修思路。。

网友:
要是我就先换个驱动板试试,看问题是不是出在驱动板上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不是屏线就是屏了,多半是屏!

网友:
屏线,,屏接口,,屏

网友:
屏接口的问题啦!

网友:
听说,这款机器有个通病,大家知道不知道是什么通病呀

网友:
前几天刚修一台白屏,通病,必须换屏线

网友:
换屏线  换平

网友:
这个机了都是屏线有问题,先换再说

网友:
妈的,我拍了一下,又好了,想它还原成原来故障又还原不了了,又不敢这样给客户,不管其它的了,先订个屏线回来换掉再给客户吧。。

网友:
一般是屏跟屏线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联想l195we  这个显示器了,客户拿过来自己用了3个小时花屏了,满屏横线,而且画面还卡死了,关闭显示器马上开,一会又不行了,拆开外接好用正常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出现,简单测量高压板电压正常,屏供电4.88V  ,接到驱动板一个三极管上,一个脚是4.92V ,下班了细看。明天再说

网友:
屏线问题吗